S1D13504

楼主(2008-11-19):
有没有DSP2407与S1D13504的连接的原理图

网友A:
Re: TMS320LF2407和S1D13504

楼主要的东东,TI没有提供现成的原理图。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lf2407的时序,手册提供给你,如下,S1D13504的CPU时序必须调试一下,才可以。
http://focus.ti.com/lit/ds/symlink/tms320lf2407a.pdf

网友B:
楼主,有集成lcd controller

以前看到过TI的一个片子,片上就有lcd controller,好像是OMAP591x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