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3V和1.8V间的双向数据总线的电平转换有什么芯片?

楼主(2008-11-23):
    现在为了降低功耗,想采用1.8V的低功耗SDRAM,但是DSP是3.3v的,所以数据总线的需要个能双向电平转换的芯片.
    好像74LVC系列的双电源转换器似乎不行,因为它需要进行方向控制,而用SDRAM的那些控制信号没办法逻辑出方向控制信号.
    现在看了TI的网站,似乎用74TVC系列的转换钳位器件可以,但是需要一些额外的外部上拉电阻,这些电阻也会消耗功耗.

    所以请问还有没有别的芯片,可以进行3.3V和1.8V电平之间的双向转换,而且不需要进行方向控制信号的?
    谢谢!

网友A:
有啊

SN74AVC1T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单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1  双电源
SN74LVC1T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单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65 5.5 两者兼有 1  双电源
SN74AVCH2T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双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2  双电源
SN74LVC2T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双位双电源收发器 1.65 5.5 两者兼有 2  双电源
SN74AVC2T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双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2  双电源
SN74AVCH4T2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4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4  双电源
SN74AVC4T2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4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4  双电源
SN74AVCH8T2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8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8  双电源
SN74LVC8T2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8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65 5.5 两者兼有 8  双电源
SN74AVC8T2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8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8  双电源
SN74LVC16T2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16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65 5.5 两者兼有 16  双电源
SN74AVC16T2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16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16  双电源
SN74AVC20T2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20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20  双电源
SN74AVC24T2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24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24  双电源
SN74AVC32T245 具有可配置电压转换和 3 态输出的 32 位双电源总线收发器 1.2 3.6 两者兼有 32  双电源
SN74TVC3306 双路钳位电压 0.8 5.0 两者兼有 2  FET 开关
SN74TVC3010 10 位钳位电压 0.8 5.0 两者兼有 10  FET 开关
SN74TVC16222A 22 位钳位电压 0.8 5.0 两者兼有 22  FET 开关

楼主:
呵呵,老兄,你没仔细看我的内容吧

SN74LVC系列的电平转换都需要方向控制的,而我现在没办法进行方向控制;
SN74TVC系列需要额外的上拉电阻,它们会消耗功率的

有没有不需要方向控制,而且不用上拉电阻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Re:TXS0108E

TXS0108E比2楼说的都要好一点,只不过它是8bit的,楼主觉得怎么样?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txs0108e.html

楼主:
嗯,TXS0108E合适

TXS0108E不需要额外的电阻控制

多谢!

网友C(2016-06-09):
引用 楼主:
TXS0108E不需要额外的电阻控制多谢!

请问TXS0108E 价格怎么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