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_CPIC,请问TXS0108E能满足100MHz SDRAM的读写速度要求吗?

楼主(2008-11-25):
不知道TXS0108E的转换速度能不能满足100MHz SDRAM的读写速度?

因为DSP和SDRAM间的地址和控制总线是单向的,所以准备控制和地址总线用SN74AVC16t245进行电平转换.

因为DSP和SDRAM间的数据总线是双向的,所以准备用TXS0108E进行数据电平转换,但不知道TXS0108E能不能满足100MHz的SDRAM读写要求?

谢谢!

楼主:
看了下datasheet

我的情况是DSP是3.3v,SDRAM是1.8V.
TXS0108E的datasheet上写了VCCA=1.8V,VCCB=3.3V时,最大data rate是60Mbps,所以我想TXS0108E是达不到100MHz的SDRAM读写要求了

现在看来只能用SN74TVC16222a了,帮忙看一下SN74TVC16222a能不能满足速度要求?
谢谢!

网友A:
哈哈,换TXB0104吧

这个可以达到100MHz

楼主:
TXB0104也不行吧

看了TXB0104和TXB0108的datasheet,在VCCA=1.8V,VCCB=3.3V的情况下,max data rate为60MHz.而且用它们进行电平转换也需要外接电阻.

现在看来只有SN74TVC16222a了,不知道SN74TVC16222a能不能满足SDRAM读写速度要求?

网友B:
Re:会影响速度

按照楼主的设计,在SDRAM和DSP之间加buffer,整体的速度,可能比SDRAM直接接DSP慢

至于SN74TVC16222A的速度,下次告诉你,呵呵

楼主:
呵呵,影响速度没关系,但是只要能达到100MHz就可以了

呵呵:)
多谢TI_CPIC啊:)

网友B:
Re: SN74TVC16222A的速度

上图tPLH和tPHL是算延迟的,楼主可以算一下啊

楼主:
嗯,这个是延时时间,也就是说对速度没有什么限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