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35X Evaluation Module (ARM Cortex-A8)

楼主(2008-11-27):
1.ARM Cortex-A8处理器简介
ARM官方介绍   新闻报道(中文)

2.TI公司基于ARM A-8核的处理器
选型页面

3.TI官方EVK(mistralsolutions公司设计与制造?)
OMAP35x EVM

框图1

框图2

正面图
正面没什么特殊外设,用的是SHARP公司一款3.7inch TFT-LCD(LS037V7DW01,480*680),另外制造商的**清晰可见.这款3.7inch的TFT-LCD效果确实不错,目前在中低端投影仪上用的比较多,资料在www.sharpsma.com,另外SHARP还有一个LS037V7DW03,与底板上屏的主要区别是,分辨率可调整(240*320或480*640),但有一点要注意,这个系列的屏FPC座子属于精密设备,和普通的FPC座子根本不同,具体看datasheet里介绍(俺曾经看错了datasheet里的规格,白设计了一个屏座子的封装,PCB做出来一看,反了......)

背面图上东西不少,主要有一个处理器模块(核心板),一个电源模块,一对扩展总线插槽等其它外设.具体介绍看2楼和3楼的位置.

楼主:
核心板介绍

哈哈,这个地方我暂时没看懂,三个图片,前两个的区别是:memory用的是美光和三星的,至于A-8处理器哪去了,俺没看懂这个工艺.望高手解释下.

核心板上有两对板对板连接器,一对是60pin的,一对是80pin的,型号分别是FX11A-80P/8-SV0.5(71)和FX11A-60S/6-SV(71),规格书在,日本的hirose产品.

楼主:
底板介绍

底板上除了常见的外设外,有一个S-video和DVI接口.板对板连接器的型号为FX2-120S-1.27S,规格在

网友A:
re

OMAP3530有POP封装,3530在memory的下面。那个芯片是flash和ddr封装在一起的芯片。

网友B:
请教

OMAP3530EVM是否设计了电池供电功能 ??最长的时间呢?

网友C:
应该有电池供电的功能

个人看到了TWL4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