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有关cc1020波特率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想请教下有关cc1020波特率的问题一直没搞明白data sheet中所说的波特率是cc1020发送/接收数据时的波特率?还是cc1020和单片机之间通信的波特率?
    如果是前者的话:那么cc1020与单片机之间通信的波特率怎么设置?他们之间通信的波特率对cc1020发送/接收数据的波特率有什么影响?
    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cc1020发送/接收数据时的波特率如何设置?

网友A:
cc1020波特率由单片机波特率决定

“cc1020发送/接收数据时的波特率”由“cc1020和单片机之间通信的波特率”决定。单片机采用什么波特率要在cc1020内进行信道和滤波器设置。不同波特率对应的硬件滤波器参数也不一样,所以应先决定波特率,然后再设计硬件。

楼主:
两个传输速率间的具体关系是怎么样的?

data sheet好像只给出了波特率的编程控制

网友B:
波特率

一个叫data rate,一个叫communication rate,都是波特率

网友C:
Re:CC1020

datasheet中的波特率是接收/发送的数据速率。这个速率的配置,楼主可以参考datasheet中的27页。Datasheet: http://focus.ti.com.cn/cn/lit/ds/symlink/cc1020.pdf
CC1020和MCU的通信速率依赖MCU产生的PCLK,CC1020规定PCLK要小于10MHz,怎么设置,楼主看一下TI的应用报告。有什么疑问,我们再讨论。
Interfacing CC1020/1 to the MSP430
CC1020 Microcontroller Interfa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