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PS2812驱动IRF840

楼主(2008-12-03):
(无正文)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啊

楼主:

多谢

网友B:
Re: TPS2812驱动IRF840

楼主先看下图

网友B:
Re:TPS2812驱动IRF840

连接时注意:

1:如果不用到IC的Regulator模块,在IC的reg in 和reg out就可以悬空处理(floatting );

2:接好正常的的Vcc和GND

3:如果用于驱动一个FET MOS就只需要在IC的1in接入PWM信号,在1 out pin接MOSFET的gate级即可;如果用于驱动两个FET MOS就需要在IC的2 in接入PWM信号,在2 out pin接另外一个MOSFET的gate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