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COS 里寄存器保存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无正文)

网友A:
顶,希望有高手帮忙

网友B:
Re: uc/os 很少用

TI的DSP用到的大多数是商业化的linux,比如说MontaVista Linux,也有少部分的linux内核。但是楼主说的uc/os是TI很少用到DSP上的一个嵌入系统,确实也可以用。这里有一篇早期TI工程师发表的应用笔记,楼主可以参考参考。

Designing an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 with the TMS320 Family of DSPs

楼主:
用的是430

RAM比较有限,用UCOS 可能适合一些,好像TI的应用笔记上也没介绍这个的

网友A:
uC/OS

扫盲啦。
uCOS-II嵌入式实时内核

       全世界数百种设备已经在使用uCOS-II,包括手机、路由器、不间断电源、飞行器、医疗设备和工业控制设备。uCOS-II已经有ARM7TDMI、ARM9和Strong ARM等各种ARM CPU的移植,支持包含Atmel、Hynix、Intel、Motorola、Philips、Samsung、Sharp等公司的ARM核的CPU。uCOS-II的移植也相当容易,与CPU相关的代码包装在三个文件中,它们是os_cpu.h、os_cpu_a.asm和os_cpu_c.c。

       uCOS-II有60多个系统调用,覆盖任务、定时器、信号量、事件标志、邮箱、队列和内存管理,已经包含了传统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如PSOS,VRTX)的功能,还支持互斥型信号量,这是90年代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如VxWorks和VRTXsa才有的技术。

       uCOS-II因为是可抢占的实时内核,所以uCOS-II与商业嵌入式实时内核在性能上没有什么差异,uCOS-II没有用户态和内核态,任务(线程)或中断和任务切换的响应可以很快,主要是和ARM CPU相关的。最新的2.7x版本还增加了算法以避免在移植中修改堆栈指针,这样可以保证uCOS-II在不同的CPU上运行更稳定,移植更方便。uCOS-II目前除了内核外还有商业化文件系统mC/FS,图形系统uC/GUI以及任务调试工具uC/KA和uC/View,但是uC/OS-II自己目前还没有TCP/IP协议系统。

       总的来说,uCOS-II是一个非常容易学习,结构简单,功能完备和实时性很强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内核,适合于各种嵌入式应用以及大专院校教学和科研。最后需要说明,uCOS-II不是免费软件,任何人学习使用uCOS-II需要购买《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一书,使用uCOS-II的产品需要购买产品生产授权,购买了此授权的还可以得到开发期间的技术支持和升级服务。

网友B:
Re: uc/OS

uc/Os 现有Micrium公司支持

网友C:
学习中

比linux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