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74的JTAG编程问题

楼主(2008-12-11):
我使用并口的FET工具,上位机是免费的MspFet 1.6

在MSP430F149上可以正常编程
但在MSP430F2249上却总是提示:
18:08:36  Initialize...
18:08:40  Init failed.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看了一下JTAG接口的信号,MSP430F149上是正常的,但在MSP430F2274上TDO信号一直为低电平。怀疑是MSP430F2274的JTAG接口没有使能,请问怎么解决?

PS:上位机如果使用IAR来调试的话,都是正常的,看了一下JTAG信号,TDO上都有输出。但,我下载程序时使用MspFet,或者其他的下载程序软件,而非调试软件。

楼主:
这个是截取的JTAG接口的信号

TDO一直都没有输出,所以MspFet提示没有找到芯片。

网友A(2009-02-23):
MspFet 1.6版本

确认MspFet 1.6版本号是否支持您选用的MSP430的型号。
TI第三方的工具也是很好的选择 http://www.elprotronic.com/flashpro430.html

网友B(2013-04-29):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C:
这个JTAG问题解决了?是软件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