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MSP430F149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开了一个外部中断后进入LPM4,可这个中断有时能响应有时不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请指点一下,多谢啦!

楼主:
同样的程序,只是把LPM4改为LPM3就没问题

郁闷~

网友A:
哪个中断?

楼主:
就开了P1口的一个引脚

就开了P1口的一个引脚,按键触发中断,加了防抖处理
中断服务程序已经缩减为就开关一个LED,可是很多时候都不好使,用LPM3就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2009-04-22):
Re:

如果外部中断是使用P1或P2,检查设置中断的电平是否能满足MSP430的要求。

网友C(2010-01-19):
LPM3和LPM4的区别要看清楚,就是不同时钟的开和关,看相应中断的供电是否对?

网友D:
深圳富升公司,代理分销TI的IC,有需要至电0755-83674468,陈**,QQ:996929124

网友E:
是啊,区别还是有的

网友F(2010-03-04):
利用P1/2内部上/下拉电阻,直到外界变化,引脚才会改变状态,这样可省去抖动检测

网友G:
这个……楼主不需要了吧

网友H(2010-08-22):
10楼说的对,就是两个低功耗模式用的不一样的时钟

网友I:
LZ中断什么时候响应了?什么时候没有相应?给个现象吧!

网友J:
这个感觉不应该啊,应该都可以响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