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度下,CC2430 PM2,PM3休眠唤醒会有复位现象发生

楼主(2008-12-17):
-20度下,CC2430 PM2,PM3休眠唤醒会有复位现象发生,
用PM1休眠唤醒没问题。

芯片BUG?

网友A:
Re:CC2430

建议使用PM0或PM1

楼主:
是不是芯片的BUG?

是不是芯片的BUG?

网友B:
试试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顶 顶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   顶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 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顶  顶顶 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 顶  顶顶 顶顶 顶顶顶顶
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 顶顶顶   顶顶顶顶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B:
。。。

我查了TI的BUG表,这不是BUG ,我认为是使用不当。

楼主:
测试程序:

-35度下复位现象比较明显。

测试程序: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2314338754.rar

#define __MAIN_C__
#include "iocc2430.h"
#include "hal_type.h"
#include "hardware.h"

#define RC_CRYSTAL_SWITCH 1
//0  休眠不切换时钟
//1  休眠切换时钟

#define LED_DIR  P1DIR
#define LED_PORT P1

#define LED_0  _BV(0)
#define LED_1  _BV(1)

#define LED_ON(A)    LED_PORT&=~(A)
#define LED_OFF(A)   LED_PORT|=(A)

void delay(void)
{
  volatile uint32 i=10000;
  while(i--);
}

__root uint8 RESET_STATUS;

int main()
{
   RESET_STATUS=(SLEEP&(_BV(3)|_BV(4)))>>3;   //读取复位状态

   SET_MAIN_CLOCK_SOURCE(CRYSTAL);         //使用外部32M 晶振

   delay();

   LED_DIR|=_BV(0)|_BV(1);

   for(uint8 i=0;i<5;i++)
   {
      LED_OFF(LED_0|LED_1);                                 //双LED闪烁(表示复位)
      delay();
      LED_ON(LED_0|LED_1);
      delay();
   }

   LED_OFF(LED_0|LED_1);

   ST_Init();                                 //设置休眠定时器,1/2S唤醒一次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LED_ON(LED_0);                            //LED闪烁

     delay();
     delay();

    LED_OFF(LED_0);

#if RC_CRYSTAL_SWITCH==1
            HAL_SLEEP_SET_MAIN_CLOCK_RC();     //切换时钟
#endif

         //SET_POWER_MODE(1);                      //休眠
         SET_POWER_MODE(2);                       //休眠

#if RC_CRYSTAL_SWITCH==1
        HAL_SLEEP_SET_MAIN_CLOCK_CRYSTAL() ;   //切换时钟
#endif

   }
}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2314338754.rar

网友A:
Re: CC2430

7楼辛苦了
当使用PM2/3模式时,RAM中数据无法保持,这个应该是CC2430特性使然。

网友C(2010-05-09):
问题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