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c28x片上ADC精度低的问题

楼主(2008-12-18):
(无正文)

网友A:
TI有个文档是专门讲这个问题的

去找找看
外部电路也很重要
另外请描述你现在的具体现象,现在能做到多少位?信号是否干净?

网友B:
啊啊啊

0)先确定ADCLO引脚连接正确。或接到模拟地。
(1)用万用表先确定数模共地不共线,他们的地是短路的,即第12,15,165号引脚和第162,163号引脚短路
(2)测量ADC的二个模拟电源第14号引脚和第166号引脚输入电压是3.3V。
(3)确定外部基准电压的幅度是精确的2.048V和1.0489V,即ADCREP和ADCREFM是2.048V和1.0489V。
(4)确定ADCRESEXT接外部偏置电阻。
(6)输入3.1V,观察ADC量程是否升高。

最重要的:参考电压,和测量电压都要精确,你如果给的被测电压的纹波就有3MV,那怎么也不要指望,能够精确

网友C:

可以考虑外接ADC

楼主:
啊啊啊

3楼,效果不明显

网友C:
Re:5楼

建议外接,你需要多少位精度的?下面是外接16bit的ADC的说明,可以参考。

http://focus.ti.com/lit/an/slaa167/slaa167.pdf
http://focus.ti.com/lit/an/slaa163/slaa163.pdf

楼主:
10位就够了

。。。。。。

网友B:
....

TI的芯片是经过美国国家标准和ISO标准测试的,我认为要想精度做到12位,最起码有以下三点:

1、2812的标准参考电压,你起码要到达12位吧

2、不要告诉我你是用乱七八糟的信号来校准的,输入的被测信号起码要是高精度的吧,用安捷伦的高精度信号发生器,输入信号纹波都有3mV想要精度到达几位都是空想。

3、DSP的供电芯片也很重要,ADC模块的供电不稳定你还想采样精度高?起码要用TI指定的供电芯片吧。
4、千万不要说不知道什么是buffer和采样窗口,这是最基本的,这个不注意想要高精度,我也没办法。

总之,楼上的10位精度还是很好达到的,但起码你这些外围要有,ADC的PCB布线要隔地线,要近。仁兄们,做不到精度不是2812的问题,是弟兄们的水平不够,我也只做到11位555555555555

楼主:
。。。。。。。。。

不过,还是谢谢8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