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

楼主(2008-12-22):
code, AN, ST, AC, ce
    我在《ZStack-1.4.3-1.2.1》上修改了液晶的驱动,同时在协议栈上增加一个8*8字符字模,结果出现以下问题,困扰了很久,请版主指教,谢谢!
    CC2430分32K,64k,128K内存,暂时还没搞懂它的内存是怎样分配的,可否讲解一下?

Linking
Error[e16]: Segment CODE_C (size: 0xa02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51f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bl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DE)CODE_C=_CODE_START-_CODE_END",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241d-28f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CODE:0-85            INTVEC
   CODE:86-165          CSTART
   CODE:166-925         RCODE
   CODE:926-118b        NEAR_CODE
   CODE:118c-2211       BANK_RELAYS
   CODE:2212-241c       XDATA_ID
   CODE:241d-28ff       CODE_C
   BIT:0-7              BREG
   BIT:80-97            SFR_AN
   BIT:a8-af            SFR_AN
   BIT:b8-c7            SFR_AN
   BIT:d8-df            SFR_AN
   BIT:e8-ef            SFR_AN

Total number of errors: 1
Total number of warnings: 10

网友A:
。。。

要说很多东西,没法在这里详述。你看这份资料,自己学习吧
http://www.ti.com/cn/lit/gpn/cc2430

楼主:
多谢福瑞斯~~

    全是E文啊,了解起来很有难度,慢慢啃,不过还是谢谢啦!

网友B:
Re:CC2430

出现的问题,就像提示初步判断,CODE_C定义的太长,-Z(CODE)CODE_C=_CODE_START-_CODE_END命令使用的内存有问题。

关于内存分配:

对于大于32KB的闪存,在采用统一映射时,其最低端的55K闪存映射到代码存储器空间。(这与外部存储器空间映射类似)

闪存为128KB的芯片,对于代码存储器会使用分区的方法。由于物理存储器是128KB,大于32KB的代码存储器空间需要通过闪存区的选择位映射到4个32KB物理闪存区中的一个。

网友C:
呕,最近一看到英文晕

网友B:
Re:幸亏TI汉化了很多技术文档

见讨论区“中文设计文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