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CS查看波形的问题

楼主(2008-12-23):
(无正文)

网友A:
Re:CCS查看波形的问题

CCS不能画XF管脚波形, 楼主可以用示波器看.

楼主:
那可不可以看寄存器的波形 啊?

......

网友B:
3楼,你说能不能呢,呵呵

楼主:
呵呵,我不晓得可不可以

我想不可以吧,CCS能查看某一段地址内的数据的波形

网友A:
Re:那可不可以看寄存器的波形 啊?

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