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过来帮忙

楼主(2008-12-25):
这是我的5402定时器产生方波的程序,目的是用CCS查看数据区1000H的波形,但是出现的错误,望各位高手给予解答~

#include <stdio.h>
#include "fangb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TIM *(volatile uint *)0x0024  //time0 register TIM,24H
#define PRD *(volatile uint *)0x0025  //time0 period counter PRD,25H
#define TCR *(volatile uint *)0x0026  //time0 control register TCR,26H

#define IFR *(volatile uint *)0x0001  //interrupt flag register,01H
#define IMR *(volatile uint *)0x0000  //interrupt mast register,00H
#define PMST *(volatile uint *)0x001D //prosessor mode status,1DH

#define period 0Xf000
        int j=0;        //定义外部变量

int out_buffer[BUFSIZE];

// &out_buffer[0] = 0x1000;

interrupt void time0_isr(void)   //time0中断服务程序

asm(" PSHM ST1");
asm(" PSHM ST0");

j++;
if (j>20) j=0;

asm(" POPM ST0");//出栈
asm(" POPM ST1");
}
//////////////////////
void timer0_init(void)  //time0 初始化程序
{
  asm(" SSBX INTM");
  PMST&=0x007f;
  PMST|=0x0080;
  TCR=0x0010;//停止计数
  TIM=period;
  PRD=period;//    装载TIM
  TCR=0x0D00;//开始计数
// asm(" STM #0008h,IFR");
  IMR=0X0008;//开定时器中断
  IFR=0Xffff;//清除已经起的中断

  asm(" RSBX INTM");//开全局中断
  //asm(" SSBX XF");

}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int  *output = &out_buffer[0];

    timer0_init();

   for(output=0;output<BUFSIZE;output++)
   {
       out_buffer[output]=0;
   }

   output=0;

   while(1)
     {
           asm(" NOP");
           if (j<10)
                {//asm(" SSBX XF");
                 out_buffer[output++]=0xFFFF;
                 }
            else
                 {
                 //asm(" RSBX XF");
                 out_buffer[output++]=0x0000;
                 }
     }

}

错误如下:
----------------------------  dingshi.pjt - Debug  ----------------------------
"d:c5500c5400cgtoolsincl500" -g -q -fr"D:/c5500/myprojects/fangbo_C/Debug" -d"_DEBUG" -@"Debug.lkf" "dingshi.c"
[dingshi.c]
"dingshi.c", line 59: error: operand types are incompatible ("int *" and "int")
"dingshi.c", line 61: 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integral type
"dingshi.c", line 71: 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integral type
"dingshi.c", line 76: error: expression must have integral type
4 errors detect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dingshi.c".

"d:c5500c5400cgtoolsincl500" -g -q -fr"D:/c5500/myprojects/fangbo_C/Debug" -d"_DEBUG" -@"Debug.lkf" "vector.asm"
<vector.asm>

Build Complete,
  4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请问该怎么修改呢?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A:
Re:TMS320VC5402

查一下

网友A:
Re:TMS320VC5402

int  *output = &out_buffer[0]; 改成 int  output;

请教楼主,此处为什么要使用指针?

网友B:
。。。。。。。。。

晕这么长的程序,TI_CPIC你还真看啊。。。。敬业啊,敬业啊。
为TI_CPIC鼓掌,不容易啊。

网友C:
我也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