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EEE P1394b和1394b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2008-12-25):
(无正文)

网友A:
Re:请楼主告知具体产品型号

楼主:
TSB81BA3D

TSB81BA3D  IEEE P1394b Three-Port Cable Transceiver Arbiter
我是在TI网上看到的,还有一个1394b的是TSB41BA3B。

网友B:
好像是2个标准吧

应该是ieee 1394不同时期的2个版本

楼主:
IEEE P1394b和1394b有什么不一样?

节过的不错,但是这个问题难道就难么困难吗?

网友A:
Re: IEEE P1394b和1394b有什么不一样?

P1394b和1394b的传输速度不一样
IEEE P1394b 1.33+版本,理论最高速是1Gbit/s
IEEE1394b-2002版本,传输速度有S100,

S100B, S200, S200B, S400,以及S400B,有时就单纯称呼为“.b”。

网友B:
就是2种标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