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者CCI0A

楼主(2008-12-30):
ge, cis, tc, AD, edge
我运用到F2121的模拟串口程序,程序上面为P1.1发送,P2.2接收,现在我想把他改成P1.1发送并接收数据,其中程序中有
void RX_Ready (void)
{
  BitCnt = 0x8;                             // Load Bit counter
  CCTL0 = CM1 + CCIS0 + OUTMOD0 + CAP + CCIE; // Neg Edge, Cap
}

此设置为CCI0B  (用的是P2.2口)我要设置成  CCI0A 用P1.1口,请问这里
CCTL0 = CM1 + CCIS0 + OUTMOD0 + CAP + CCIE; // Neg Edge, Cap
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
呵呵

射频芯片是51内核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你想换的引脚在他的DATASHEET中支持这个功能,你可以在寄存器中更改他为外部设备功能。不过我认为,同一个引脚即作发送又做接收,不太现实,分时复用逻辑上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