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i是否生产过这样的逻辑hc573

楼主(2008-12-30):
ic marking “hc573"和ti标志**,sop-20封装,脚距1.27mm
但是TI的网站死活找不到这样的封装和标识的573,这是不是假的?但是代理商买来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A:
Re: hc573

我见过这种marking的,但是不记得是哪个型号的,应该D类锁存器吧。

楼主可以找一下TI的此类芯片,看一下数据手册。

如果实在找不到,就打800问,他们应该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