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模块+Mega8,初用无线模块,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2009-01-04):
  无线模块已选定CC2500
  CPU初步选定Mega8,作些简单的控制信号,不知还有没其它更好的便宜的工业级的MCU? 除了CC2500的驱动及配置,用户3K代码+256B RAM就够了。

网友A:
Re:MSP430F2274?

这个怎么样?

网友B:
价格

430的价格低不过mega8

网友A:
Re:CC2500模块+MSP430F2274

没错,可是3楼是否考虑过开发上面的成本呢?

TI有CC2500与MSP430F2274的硬件参考设计以及例程,以及SimpliciTI协议以及相关例程,可大大缩短开发周期,SimpliciTI协议链接 http://focus.ti.com/docs/toolsw/folders/print/simpliciti.html 。

网友C:
至少人家mega8有中文手册

网友D:
用M8来学习可以,做产品的不行

用M8来学习可以,做产品的不行
现在花个500RMB就可以把M8搞定

网友E:
LS是吗?

你有好产品么?有的话我抄抄,看你到哪里去告我!

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有多长?等法院审判完的时候产品生命周期早就完了,公司也注销了,告个啥?

打官司只适宜于大公司与大公司,但那实际上是打广告,其它官司都是白玩!

网友E:
是我太天真?

是你自己太天真吧?
你先说说你有啥好产品,再来看咱俩谁整谁!
整人不在乎白的和黑的,白的靠不住,只有靠黑的了。黑的谁笑到最后还不知道。

网友F(2009-11-25):
提供超小封装CC2500模块

CC2500  中文 Datasheet 以及CC2500模块采购 ,请联系我们。
淘宝网店:http://shop57775361.taobao.com          EMAIL:bianjianrong3@sohu.com

网友G:
用事实说话:

ti官方网站给的例子有自己的msp430单片机!!!
另外还提供c8051f320(带usb)源代码!!!!!!!

目前新的无线片上系统有cc430(mcu+rf),

cc111x,cc251x等!!!

我自己做的开发板:

高速RF(无线射频)数据通信板

cc1100+c8051f330, 通信频率433Mhz,采用SPI工作方式,和电脑采用rs232通信,
有效通信数据高达28K byte/s !!!

cc2500+c8051f330, 通信频率2.4Ghz,采用SPI工作方式,和电脑采用rs232通信,速度更快!

cc1100+c8051f320 , 通信频率433Mhz,采用SPI工作方式,和电脑采用usb通信,速度更快!
cc2500+c8051f320 ,通信频率2.4Ghz,采用SPI工作方式, 和电脑采用usb通信,速度更快!

TI的无线单片机开发工具

可以在线硬件仿真调试TI的 cc111x,cc251x,cc243x(zigbee)等芯片,
除了cc1010外其它片上系统芯片都可在线调试的!!!

同时可以编程烧写代码(包括加密)!和电脑采用usb通信方式工作!
软件使用IAR.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别吵别吵,现在真要想破程序,哪个单片机不是破?
再说了,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有时候程序能做到你破芯片了都用不了的

网友H:
不就是个片子嘛,吵什么吵

网友I:
stm8不错,价格比MEGA系列便宜,工业级别的,新出的芯片,XX费比较贵,开发环境不比AVRSTUDIO差。就是需要熟悉一下。
至于开发成本之类的扯谈,不就是个SPI寄存器的区别吗。
至于官司,小公司还是别打了,你把别人告倒了,你自己也倒了。
mega系列的确没什么性价比,XX太便宜了。

网友J:
cgha是找哪家拿货?我问到的价钱和MEGA差不多,STM8S103K3和MEGA48基本一样价,但是MEGA48可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的。

网友K:
支持15楼,我也是用cc1100+c8051f330, 通信频率433Mhz做的无线通信模块,已经实现了组网和简单的数据传输

网友L:
达不到工业级的吧

网友M:
呵呵呵 有意思 上面几位  研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