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713GDP支持10colum,13row,4banks的32bit位宽的SDRAM吗

楼主(2009-01-05):
现在选中了一款1Gbit的SDRAM(4banks×8Mbit×32),它的page size为4K bytes,位宽是32,其column address是A0~A9,row address是A0~A12,有4个banks。

看了6713的EMIF接口文档,参考提供的兼容的通用SDRAM列表,当中并没有这样的SDRAM。文档中列出的column address是A0~A9,row address是A0~A12,有4个banks的SDRAM是4banks×8Mbit×8,也就是说它的位宽是8,但是一个/CE上可以接4片该SDRAM芯片。

我就想知道它能不能直接接4banks×8Mbit×32呢?而不用分成四片芯片呢?

网友A:
Re: 先看一下

楼主:
谢谢TI_CPIC帮忙看一下啊

多谢了,费心了

网友A:
RE:TMS320C6713GDP

不行。每个SDRAM Controller可以接的SDRAM型式都是只局限于某几种

楼主:
下面是spru266e.pdf上的图

按照图上的参数,nbb=2,nrb=13,ncb=10正好对应我要接的那种SDRAM,应该可以接的啊
TI_CPIC,你是不是很确定它6713不能接我说的那款SDRAM啊?

网友B:
楼主的那个sdram是哪种?

楼主:
用的是三星的mobile SDRAM

1.8V供电,功耗低。
型号是H55S1G22MFP

网友A:
Re:再研究了一下,应该是可以的

从结构上来说,由于Column,Row,Bank,Pre-Charge pins都对应到了,似乎是可以用。

但由于1GBit的SDRAM是属于比较新的SDRAM,目前TI并没有对它做正式的测试,所以不敢保证一定没有问题。

不过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

楼主:
谢谢了,TI_CPIC!

给我回邮件的也是你吗?
3X!

网友C:
不可以的!6713没有MSDRam的控制寄存器!

楼主:
MSDRam寄存器是什么寄存器?

楼上的,谢谢你的答复,但是MSDRam寄存器是什么寄存器?

网友C:
mobile SDRAM啊,

你看看mobile SDRAM和普通SDRAM的文档,
会有些寄存器是不一样的,
主要是功耗控制之类的。

况且6713不支持1.8V的IO电压吧?

楼主:
我刚扫了一眼这个芯片的pdf

好像只有两个控制寄存器,一个是mode register,一个是extend mode register。
mode register在DSP上是有的,extend mode register有没有还要看一看,好像是没有的。

我准备在6713和mobile sdram之间加一个双向电平转换芯片,3.3V转1.8V。

网友C:
就这个extend mode register,C67上应该没

网友C:
貌似有人用C64接过,不过结果比较奇怪,

楼主:
是吗,看来我还要仔细再看看

谢谢你的提醒,我再研究研究,看到底可行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