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eQEP,SARAM

楼主(2009-01-10):
本人刚接触TI的DSP,看了下C2000系列, 有些东西不清楚,请教下:
eQEP是什么? 手册中写的全称是enhanced quadrature encoder pulse,按字面意思,是增强型积分编码脉冲?确切的名字叫什么呢?有什么作用?

SARAM:是SRAM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跟SRAM有什么区别呢?第一个“A”是什么的简写啊?

网友A:
增强型正交编码脉冲器

增强型正交编码脉冲器——用于确定马达转动速度与方向,以前的那种机械鼠标你用过吗,里面有二个盘就是这个原理定位。

单访问RAM(SARAM)
双访问RAM-DARAM
单访问RAM(SARAM),在一个机器周期内只能被访问1次。双访问RAM (DARAM)
一个机器周期内可被访问2次

SRAM: 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是英文Static RAM的缩写。现在用SDRAM: 同步动态RAM。

对这种计算机方面的东西我没有研究太深,还有SDRAM中间还分DDR1,DDR2,DDR3。
我定位RAM功能是根据时序图,不太高这种理论的概念,呵呵,有高手请补充。

楼主:
谢谢了!

增强型正交编码脉冲器,我之前也感觉到eQEP是针对电机控制和马达控制方面而设计的,但由于没有接触过电机方面,所以不清楚
至于SARAM,貌似仍然不太清楚.主要是不清楚它和SRAM在特性上有什么区别^_^
谢谢福瑞斯!

网友B:
Re:eQEP,SARAM

谢谢 福瑞斯!

楼主:
查了下,大致理解意思:

SRAM和DRAM是根据工作原理划分的(是否需要动态刷新)
而SARAM和DARAM是根据每个周期能访问的次数来划分的.
这是两种不同的分类方式.
就好比人可以分为男人和女人, 也可分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