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换为双串口RS-422/RS-485、

楼主(2009-01-15):
新的FT2232C型USB UARTFIFO电路的特征及应用
一: FT2232C介绍
1.1 电路概览
FT2232C是一款USB到UART/FIFO的转换电路,是FTDI公司继第二代FT232BM、FT245BM之后的第三代产品,集成了两片BM芯片的功能。电路要用48-LD LQFP封装。
FT2232C具有两个多用途的UART/FIFO控制器,可分别配置成不同的工作模式。一个USB下游端口转换成两个I/O通道,每个I/O通道相当一个FT232BM或FT245BM,可以单独配置成UART接口或者FIFO接口。通过对外挂EEPROM的配置,FT2232C还提供一系列新的操作模式,如多协议同步串行机接口,这是专为同步串行协议如JTAG和SPI总线设计的。还有同步位宽模式、CPU风格的FIFO模式、多协议同步串行机接口模式、MCU主机总线竞争模式及快速光隔离串行机接口模式等。此外,该电路的驱动能力有很大提高,能够输出较之通常电路3倍的功率,这使得多个电路可能共享总线。
使用FTDI公司提供的虚拟串口(VCP)驱动,对外围接口的使用就像使用PC的标准串口一样。许多现有软件经过简单重新配置即哥与虚拟串口相接,应用程序与电路间的通信与PC的COM口通信相同。
1.2 电路的特征
●只需添加简单配置电路,便可实现由单电路到双通道串/并口的转换;
●芯片上集成了全部USB处理协议,使用时不需要另外编写USB固件程序;
●2个I/O通道(A/B)相互独立,可配置成2个5V、2个3.3V或一个5V、一个3.3V的逻辑I/O接口;
●UART接口支持7或8位数据位,1/2位停止位,奇校验/偶校验/标志位/空位/无奇偶校验;
●发送数据的速率为300~1Mb/s(RS-232)或3Mbs(TTL、RS-232/RS-485);
●接口模式和USB描述字符可在外部EEPROM中进行配置,还可以在板子上通过USB对EEPROM进行配置;
●4.35V~5.25V的单电压工作范围。
FT2232C的单元的功能如下:
USB收发器单元:提供USB1.1、USB2.0到USB电缆的全速物理接口。一个微分收发器和两个单独的终结收发器提供USB数据输入、SEO及USB复位条件检测。
USB DPLL单元:跟踪输入的NRZI USB数据,并单独恢复时钟及数据信号SIE模块。
SIE模块:执行USB数据从串行到并行及并行到串行的转换。
USB PE模块:管理从USB控制端接收的数据,负责处理USB主控器发出的低层USB协议请求和UART/FIFO控制器发出的控制命令。

1.4 应用领域
FT2232C的应用场合十分广泛。主要包括USB转换为双串口RS-232、USB转换为双串口RS-422/RS-485、USB JTAG编程、USB转换为SPI总线接口、现场可升级的USB产品和带USB接口的交流隔离产品。

2 FT2232C的应用举例
在实际应用中,由于传统串口扩展方法相对比较繁锁,因此可使用该电路来扩展串口,实现时只需进行简单的外围电路配置即可得到一个由USB转换而来的两个COPMPORT。

设计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FT2232C的USBDP、USBDM两个输入端的电阻器阻值必须相等,典型值为27Ω,而且必须是1%精度的电阻器,否则容易造成输入阻抗不匹配而使电路无法正常工作。其次:该电路晶振两端的2个电容器的容值也必须相等,典型值为27pF。
由于设计要求是要得到2个串口,因此外挂的EEPROM可以不接,而直接将FT2232C的EEDATA端经由10kΩ的电阻器接到VCC上。这样在上电复位时FT2232C不能从外挂的EEPROM中读取信息,工作在电路的缺省默认模式下,即由USB到双串口的转换。
将得到的2个串口通过电路的VCCIOA、VCCIOB进行配置,即将VCCIOA接3.3V,VCCIOB接5V,这样得到的串口A的工作电压为3.3V,串口B的工作电压为5V,可以分别接3.3V和5V的器件。
由于RS232电平一般为-9V~+9V,而FT2232C转换得到的2个串口通信前需要经过V或3.3V,因此在与RS232串口通信前需要经过电平转换。以SP213EHCA电平转换电路为例,

除了常用的USB到RS-232串口的转换,FT2232C还可以转换成其他接口,如RS422、RS485及CPU风格的FIFO等。
FT2232C可以方便地扩展多个RS-232接口、RS-422接口、RS-485接口,还可以将USB接口转换为SPI总线接口。USB扩展或转换其他接口的方案不仅经济实用,无需占用主机的扩展槽资源,而且简单方便,其功能特点逐步显示出来。目前USB接口的设备已经在众多领域发挥着主要作用。相信FT2232C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

网友A:
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