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8x系列dsp来diy个录音放音机

楼主(2009-01-21):
dsp新手,希望各位大虾出谋划策!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提个最简单的设计方案

但是建议用5000的做这个工作。

28为核心,AD采样外置麦克风的电压数据,SPI或MCBSP连接SD卡保存数据,用PWM经过滤波当成DA来控制耳机放音。(要有喇叭的话就用有源的音响内置运放)

我抛砖引玉,高手请补充。

网友B:
C28X系列的MCU主要针对运动控制领域

不适合作楼主说的东西。

网友C:
要最简单的话,用内部FLASH保存数据也可以吧

网友D:
建议用VC540x、550x 、OMAP3530

还要好一点,可以用C64xx的

网友E:
用430吧

430fx6x
自带ad,da,外带个sd卡齐活了

网友F:
福瑞斯的方案可行

目前正在我们的2808开发板上做这个东西

网友G(2010-10-07):
TMS320VC5509

网友H:
LZ的DIY战果如何了?可否分享一下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