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用做电机控制OMAP L137可以不可以代替 28335?

楼主(2009-02-03):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觉得要看情况

都可以实现浮点就可以替代吗?
应该不是。原因很简单,封装不一样。

楼主:
功能上 L137有没有啥欠缺的?

楼主:
驱动私服电机

楼主:
以前没搞过电机控制

看到网上用28335搞的不错,不知道用L137可不可以。
PWM  QEP 它们都有

网友B:
实话实说,没有欠缺

关键要看你打算做什么电源。
你要是要做有操作系统的电源,就用L137(但是貌似目前的电源都是一个简单的液晶显示和电脑连连数据了不起)里面有ARM可以内嵌系统。
28335相对速度稍微慢点,要说L137的欠缺就是:
1、IO口少,但你可以FPGA扩展
2、PWM模块相对简单,但也够用了。
3、通信模块相对简单,但是可以总线外扩
4、总体开发周期和成本控制不如28335,但是能用上操作系统的电源估计也不在乎这个。做个EPS玩玩呵呵。

所以我认为没什么欠缺的,总体OMAP比2000强大(双核),其实只要工程师下力气开发什么产品做不出?

楼主:
谢谢 福瑞斯老兄指点

我是想用来做私服电机控制的。

网友B:
忘提了

2000系列TI强调REAL TIME,能够实时处理,快速保护,并能够多芯片级联,所以如果做的电源想达到,3个200KW的电源级联后可以当600KW使用需要考虑2000芯片。

不过只要花力气L137也能调试到很好的实时性,毕竟L137也有强调实时。

网友C(2012-05-11):
为什么置酷?没看明白

网友D:
估计这是小号

网友E:
这是什么呢

网友F(2012-10-02):
L137可以提供3对PWM可以完成一个三相电机的控制,F28335提供18路PWM可以控制两到三个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