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10 560仿真器

楼主(2009-02-05):
价格低,主要是结交各路DSP高手,共图发展。

云汉科技强势推出超高性价比的TI DSP高端仿真器560 PCI(GT-XDS560 PCI)和低端仿真器510 USB(GT-XDS510 USB2.0 ),采用原装进口高速数据线,性能稳定,价格优惠,如有产品质量问题,一个月内全额退款,免费终身维护升级。

网友A:
LZ发些产品实物上来看看

网友B(2009-08-14):
叁年保固:SSD-XDS560 PLUS(增强型)DSP仿真器享有自购买日起算为期三年的保固服务

索思达电子(以下简称索思达)保证以下列举的各项产品从原物料采购及完整制造过程均接受严格的品质控管,尽力避免任何缺失。依照下面所提出的各种情况与限制,如证实为原物料不良或制造过程缺失所产生的不良品,索思达将提供免费维修或换货服务。维修服务及更换产品将以交换的方式进行,更换的产品为全新产品或是维修后可正常操作的良品。

此份保固声明不包含任何因为不当安装、意外灾害、自然灾害、滥用、误用、电压不足或过量的电源供应、不正确的操作、不良的环境条件,以及任何未经授权的拆卸、修理或修改所造成的产品损坏。此份保固声明亦不适用于防伪卷标已经被修改、涂抹或移除、包装破损或不完全、二手转卖或是违反条例的转售产品。

SSD-XDS560 PLUS(增强型)DSP仿真器是索思达电子(SSD)为适应市场需求,最新推出的一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TI DSP开发系统(SSD-XDS560 PLUS(增强型)DSP仿真器) 。在国内,我们的产品已经成为众多的国家级科研院所、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电力、通讯、工业、医疗类公司指定采购的开发工具,在长期的客户产品开发使用过程中得到广大客户的高度认可和好评。

XDS560仿真器在启用的处理器上,支持实时数据传输速率超过2MB/s的高速RTDX,为执行应用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实时可见性,以辅助开发者调试实时系统。XDS560 可以实现的代码下载速度高达每秒0.5兆字节(500KB/s),为更大的应用提供了更好的启动时间,从而加速了开发。XDS560 还支持实时非插入式高级事件触发功能,其中包括事件序列检测、扩展基准功能以及程序范围断点。适用于5V到0.5V 5V电压以支持TI低压器件发展蓝图。

XDS560仿真器完全向上兼容TI现有的XDS510仿真器。XDS510类仿真器客户只需极少的更改即可从XDS510转到使用XDS560,方法是将相同的目标电路板与现有的 14引脚JTAG连接器一起使用,从而保留在软件和目标电路板方面所作的投资。XDS560功能是XDS510的一个超集,但包括TI开发者期望的所有相同的 XDS510类功能,并具有经显著改进的性能。

主要优点/功能:

l实时直观视图加快产品上市

实时数据传输速率超过 2MB/s 以上的高速 RTDX

l通过更快启动更大的应用来提高生产力

高达超过0.5MB/s的代码下载速度

l 快速查找和修复间歇性实时问题

实时、非插入式断点和行动点功能(借助高级事件触发)

l保留现有的仿真投资

向上兼容现有的XDS510仿真器

     l 电缆与仿真盒一体化设计、携带更方便(137mm×80mm)

     l 软、硬件全面升级,性能稳定可靠

     l 更强的DSP协处理能力

     l 全新的设计理念

     l 更高的仿真、调试性能

     l  更强的性价比优势

     l 支持(TI)德州仪器数字信号处理器和微控制器的JTAG接口:

     l 高速的RTDX数据交换能力(达每秒2M字节):

       ①目标DSP运行时,可以对变量进行实时的观测。

       ②可以实时数据交换,和多种的数据格式兼容。如:Excel、Matlab、LAB View等。

       ③只占用很少的DSP资源。

       ④实现的条件有:具有高速JTAG的DSP、XDS560和CCS3.3。

     l 实时事件触发,支持实时断点:

       ①设置硬件断点和观察点。

       ②事件和时序管理。

       ③精确地测量调试的时序。

     l 快速的代码下载速度(达每秒0.5M字节)

     l 仿真速度自适应(内带锁相环,可以根据需要调节仿真时钟,范围为500K-35M)

     l 兼容XDS510的全部功能

     lUSB2.0标准接口。

     l支持多CPU的调试。

     l自适应仿真电压,0.5~5V。

     ◎SSD-XDS560 PLUS USB仿真器     1 个

     ◎直流稳压电压   1 个 (2000mA---5V)

     ◎高级屏蔽防干扰USB2.0线        1根

     ◎SSD-XDS560 PLUS USB仿真器驱动光盘 1套

     ◎点击查看:SSD-XDS60USB PLUS(USB2.0)仿真器安装使用说明书 (DM6437开发板CCS3.3设置使用)

     ◎SSD-XDS560 PLUS(增强型)DSP仿真器  $ 3980 RMB (增强版)中国**地区销售

     ◎SSD-XDS560 PLUS DSP Emulator        $ 1500 U.S.(Overseas sales)

     国外客户购买请联系[Please contact foreign customers to buy]:61ic_china@hotmail.com

     61IC中国电子在线官方银行帐号汇总 >>>

     ◎电话(TEL):0731-28103652 传真(FAX):0731-28106152

     ◎电子邮箱(E-mail):web_61ic@163.com

     ◎在线技术支持:(QQ客服)66860430 84569832

     ◎工作时间:周一 至 周五 (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7:00)

     ◎值班电话:13873383885(周六/周日/节假日)

     ①重大礼:现购SSD-XDS560 PLUS(增强型)DSP仿真器 赠送(阿迪达斯)"冠军系列运动背包" 1个

     ②重大礼:赠送容量高达2GB的DataTraveler 101有着时髦的无盖旋转设计 金士顿正品U盘 1个

     ③重大礼:赠送VIP会员帐号1个 有效期:6个月 国内最大的TI应用资源库 点击进入:VIP资源区

     ④重大礼:赠送E币 800个(给你在61IC工程师社区帐号充值)可以共享其他网友上传的TI DSP应用源码

     ⑤重大礼:赠送"61ic.com"精装版工作手册 1本

     ⑥重大礼:赠送《Code Composer Studio(CCS3.3)集成开发环境(IDE)入门指导书》中文手册 1本

               赠送《DSP集成开发环境CCS开发指南》中文书籍 1本

网友C:
SSD-XDS560 PLUS(增强型)DSP仿真器  $ 3980 RMB (增强版)中国**地区销售
◎SSD-XDS560 PLUS DSP Emulator        $ 1500 U.S.(Overseas sales)

这也太贵了吧

网友D:
确实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