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 实验结果疑问:

楼主(2009-02-10):
做高端电流检测---实验结果不共地得线性输出,共地后结果混乱。

是正负电源,希望电流检测结果都归集到公共地输出,以便AD转换器使用, 该选那一款?

楼主:
期望是一个可以检查共模电压高于电源电压的INA

网友A:
INA21X 怎么样?

INA21X系列可选INA 211 210 212 213 214,LZ以为呢?

楼主:
3楼的型号没上力源目录,故未有实验过。

请问到哪里买试验用品? 哪些要求最小包装的代理就算了吧。

另外貌似INA21X 不能这样用:负电源,监测电阻在低电平端,要电流信号输出为一个对地的信号,即:比如IC本身+5V供电,信号为一个共模电压为-10V的1mV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