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S430选型问题和所接LCD的硬件问题

楼主(2009-02-13):
1、关于MPS430选型的问题,我想用MPS430设计一个数据采集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按键,LCD,LED等。在选择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2、我自己看了下F4系列的,有4个COM口,可以接LCD,这四个口该如何连接呢?F417可以驱动96段的LCD,这个96段的LCD是个什么概念呢?我指定用的LCD是电话机上的显示屏,没有资料没有定义,该怎么知道这个屏是多少段的呢?
3、如果用3v和5v两个电源供电,怎么进行自动切换呢?就是5v为外接电源,3v为后备电源。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顶一记,问题正待解决中。。。。。。

网友B:
高手快露面

网友A:
抛砖引玉

选择LCD需要知道LCD的类型,以及段数。LED没有特殊的要求。

COM0~COM3的选择可支持四种不同的LCD类型Static;2-mux, 1/2 bias;3-mux, 1/3 bias;4-mux, 1/3 bias,应该根据LCD的类型选择正确的接法。MSP430x4xx支持字符型或者数码型LCD,标准的LCD的段数一般可以观察的到,如果手头没有LCD的数据手册(例如真值表)很难驱动正确驱动LCD。

MSP430 推荐的供电电压的范围为1.8V~3.6V(可根据系统频率调整)。如果使用主备方式供电,5V需要使用LDO或者其它DC-DC转换器,将电压转变为3V左右。主备电源的连接方式最简单的使用二极管箝位,一旦3V失效,5V经DC-DC转换器输出的电压可直接经过二极管供电。

楼主:
感谢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C:
大虾真多

网友D(2009-04-08):
多看资料

网友E:
先画框图在解决问题

网友F:
很多高手,学习了

网友G(2010-10-08):
LZ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遇到相关问题!

网友H:
如果没有LCD的真值表的话,至少要知道LCD的COM 口和seg 口,然后在设置LCD一个一个点 去点亮 , 如果有现成的LCD驱动程序的话,测真值表也很快.

网友I:
ls说的对,写个简单的程序可以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