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56 疑问

楼主(2009-02-20):
请问我的线路板上的ADS1256 接上电源后 DRDY管脚就会有高低电平的脉冲保持输出(与单片机还没接线),这正常吗?连接单片机通过SPI接口也一直读不出ADS1256芯片寄存器的值。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以前没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好像没有碰到过

网友B:
RE:这个现象是不正常的

请仔细检查一下相关的硬件设置,以及对ADS1256的配置情况。

楼主:
配置应该没问题

我的硬件配置是根据1256的资料的配置做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不用的AN引脚悬空可以吗?

我是AN0单极输入转换,那剩下的AN1-AN7悬空,这样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C:
所有pin的电压都和手册上的对比过了吗?

楼主测过没有?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D:
试试AD7190

精度比ADS1256的还高,如果需要样品,我可以帮你!

楼主:
测过的

管脚测过的,测量的参数都跟资料写的差不多的。真的要被搞晕了。呵呵
请问 csaner AD7190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B:
排除硬件的原因,那问题之可能是软件上的了

。。。。。。

楼主:
??

那请问  TI_CPIC 上电后DRDY就有脉冲输出,这种现象正常吗?要不然软件怎么调试都没用的。呵呵

网友D:
你可以去ADI网站下载AD7190的数据手册

精度会比ADS1256要高,请问您是什么应用场合?

网友A:
这里挺热闹的

网友E:
正常

已经开始转换,

网友A:
能说一下问题处在哪吗?

网友F:
貌似来晚了

楼主:
谢谢

谢谢大家的回复,如果上电就自动开始转换,DRDY引脚有高低电平输出,那应该是正常的了,看来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G(2014-01-04):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H(2016-11-09):
请问我用SPI向ADS1256发送初始化命令,ADS1256没有反应(即MISO返回数据一直是0x00)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假设发送的指令和寄存器地址是对的,硬件的SPI连接也是对的。
我的DRDY也是一上电就输出高低电平脉冲。

网友I:
完全正常。
芯片有复位默认参数,就是最大转换速率。
我用ADS1255,单路的,上电就按30K输出脉冲。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完全正常。
芯片有复位默认参数,就是最大转换速率。
我用ADS1255,单路的,上电就按30K输出脉冲。

请问,上电后30K的脉冲,你是如何关掉的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请问,上电后30K的脉冲,你是如何关掉的呢

没法关,只能改变频率,即采样率。
不管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