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45使用中怪问题

楼主(2009-02-21):
哪位高手帮看看:空载时变压器叫,驱动波形不稳定,一会占空比很小,一会稍大,调了补偿网络,还是变压器叫.带满载或半满载驱动波形正常,变压器也不叫.
  还有一个问题,开关管源级波形除了输入某一电压没有震荡外,其余输入电压都有震荡.暂时没条件上传波形.

网友A:
恩?回去帮你看看

网友A:
初步考虑 反馈环路不稳定,最好上传一下电路图

楼主:
这个电路图不方便上传啊

如果是反馈环路不稳定,该怎么办呢?

网友B:
Re:

建议仔细的分析一下电路在DCM模式时反馈补偿环路,并建议重新计算相关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