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TI的TPS40061做48V转24V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9-02-22):
ps4, TI, dc, RF, hz
Fsw = 20KHz

使用这颗芯片为什么老是被烧坏?

起初输入DC35V,输出DC3.3V左右,稳不到24V;
后来把输入调到42V,IC就“啪”的一声报销了,11、12脚到9脚地短路.

请问TPS40061的频率是不是不能太低了,数据手册上的例子是130K,一时找不到开关频率高的MOSFET管,所以只好用IRF9530N和IRF530A.

网友A:
你看一下电源弄好了没

网友B:
Re:MOS-FET的耐压值不够

换用耐压值更加大的MOS FET,应该大于输入电压的最大值(42V),并保留合适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