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一个电源管理的问题

楼主(2009-02-23):
请问前端的两个场效应管的作用是什么?在手册里没有看懂。

网友A:
Re:支持一下

充放电保护MOS,可以简单形象的理解为一个MOSFET可以阻止充电回路,但是对于放电回路没有影响(放电电流从元器件示意图内部的二极管流过);一个可以阻止放电回路,但是对于充电回路没有影响(充电电流从元器件示意图内部的二极管流过)。但是MOS -FET可以通过控制极的电压实现是否允许充电或放电。所以IC能够通过对两个MOS-FET的G-级发送控制信号来分别控制停止充电或停止放电的信号以保护电池包。

网友B: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顶,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