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S61032一带载就把SW端PMOS击穿了,有办法解决

楼主(2009-02-26):
我用TPS61032的时候,输入2.8—5V,空载TPS61032可以输出5V,但是TPS61032一带载就把SW端PMOS击穿了,可恶!!烧了三片了,电路按datasheet接的,如下

楼主:
大大们

TPS61032是固定5V输出的,非可调式

FB主要用于调节输出电压大小

楼主:
芯片内部如图

网友A:
都烧了三篇啦!!

楼主:
郁闷

大大们有什么高招支下,不然只有换芯片了

网友B:
抛砖引玉

我个人有下面几个建议给楼主,希望有用
1、确认芯片是真货,如果电路真的没有问题,以我对TI芯片质量的了解冗余还是比较大的,不容易被烧,有的时候某些周边原件的质量问题,会导致整个电路的问题,我就碰到找问题到最后发现是电阻质量不好造成的。
2、附电路图一份
3、确定输入电压在芯片承受范围以内,虽然楼主不会有意使用大电压,但是芯片被烧总不过是电压电流的问题,请楼主排查确认是哪一部分的问题,毕竟电路问题调试时碰到的问题,很多不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只能根据线索排查出错的地方,楼主光告诉烧芯片是无法让论坛里的大大猜究竟什么地方有问题。

网友C:
看来问题挺严重的

楼主(2009-03-30):
多谢福瑞斯 详细解答!

之前电源不行就把电源先放一边,直接把直流5V电源加上来调试后面的,这几天后面调试完毕,仔细参考其他DCDC的参考电路,在SW端和VOUT端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现在电路正常。只不过俺是新手,还不知道原因,那个大大能现身说法一下吗?

网友A:
6楼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D(2012-05-10):
我也遇到TPS61032带载就(单片机)烧坏芯片的问题,问问楼主加的什么型号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E:
没接触过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F(2013-08-22):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正在纠结中

网友G:
FR107    这个肖特基二极管   应该是可行的  楼主

网友G:
可能是开关管在开关状态时  储存的电能在关断状态下没有泄放回路  加一个二极管  有了导通回路

网友H:
你去掉电感试试。

网友I:
来自 TI 的回复:

    注意layout, PowerPad要充分与GND连接(PowerPad要接GND), 可以参考EVM板: http://www.ti.com.cn/cn/lit/ug/slvu080a/slvu080a.pdf

    其次手头如果有近似规格的其他电感可以试一下,电感饱和就会造成烧SW脚(确认一下电感质量/饱和电流值,特别是自己绕的,一定要先测试饱和电流)

网友J(2014-11-12):
引用 楼主:
之前电源不行就把电源先放一边,直接把直流5V电源加上来调试后面的,这几天后面调试完毕,仔细参考其他DCDC ...

加上肖特基二极管后,tps61030芯片EN使能管脚就没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