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L494半桥输入热敏电阻的用法

楼主(2009-02-27):
110V输入,输入电流已有8A,但是热敏电阻用的3D-15(3OHM 7A),老化完全没事.我有点不解!!!请高手指点

网友A:
RE:

不是很清楚具体的电路,可能是虽然热敏的电流比较大,可是由此温度带来的电阻的变化所造成的电压的变化并未触发对应的温度保护电压门限.具体要看电路中的保护设置启动电压.

网友B:
最佩服模电高手

最佩服模电高手,像我们学校的系主任做的前置驱动,50MHZ速度,50个通路0~200V跳变,万分之一误差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