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单片机读取bq20z90电池信息

楼主(2009-02-27):
个已经设计好的锂电池充电保护电路,是用bq20z90+bq29330搭建的,现在要用单片机把电池的电量等等一些信息读出来,

是不是把bq20z90当作一个I2C从器件,只要向它发送Datasheet里定义的命令就可以了??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用单片机发送slaveaddress(就是0x16)可以正确得到ACK,接着发送command code,就没有反应了.

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具体这个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我是“高手”,但是没有电路~~~

网友B:
发个电路图上来阿明

楼主:
今天用示波器抓到的波形

今天用示波器抓到的波形,示意的画了一下,发现发送command code之后CLK就直接拉低了,根本就没有等待应答,只数到了8个CLK脉冲.恳请高手解答,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网友B:
应该是时序重叠问题,调整延时时间就会正常的

网友C:
RE:

建议使用TI的EV2300通讯卡下载驱动软件后用SMBus通讯协议直接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