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复位问题??

楼主(2009-02-27):
复位芯片用的是MAX706T,快速上电后28335不能运行,必须人工复位一下。但如果切断、合上电源之间有30秒间隔就可以正常复位,可我复位电路上并没有大电容啊,哪位老大还知道是怎么回事啊,麻烦给分析一下,头大啊:(

网友A: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

隔这么远猜你那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太难了,万一是哪个电阻质量不好,隔那么远猜要猜死的,呵呵。
我有以下建议给楼主参考:
1、28335复位电路并不复杂,如果你检查几遍后发现没有问题,可能并不是复位电路的问题。我建议你用示波器检查复位引脚的电平(在上电后至少稳定的延续32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后再变为至少32个时钟周期低电平然后再变高电平才能正确复位,针对振荡器的时钟周期),如果有问题,例如总不变高或变低,或复位的下降沿非常缓慢的下降或上升那就改复位电路 。
2、当然并不一定是复位脚的问题,电源和周边也可能有问题。楼主如果复位后能正常运行程序,那周边电路(如电源,振荡器)基本确定没问题。

希望以上建议有用。

网友C(2014-08-16):
我也碰到这问题了。。。能知道是怎么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