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基于F28335的嵌入式系统硬件平台项目开发

楼主(2009-03-04):
    专业的嵌入式系统设计团队,在F28335的应用开发上有很好的技术积累,我们设计研发的基于F28335的通用控制平台,目前所有的软硬件都已经联调通过,我们有信心可以承接任何基于F28335的嵌入式系统解决方案的项目合作。我们承诺:可以在一个月左右的研发周期里为您搭建起基于F28335的嵌入式系统硬件平台(包括原理图设计、PCB的Layout、PCB的生产焊接、底层驱动程序的开发,以及最终的软硬件联调通过)。
    具体的应用开发方向包括数字电源、数字电机控制、运动控制卡、电力测控板等。
通用控制平台板卡照片:
通用控制平台硬件资源和性能指标:
极速数字信号处理器:
TMS320F28335,32位浮点C28xTM内核,在工作频率150M时,最高可达300MFLOPS处理速度;
片上256K x 16 Flash,34K x 16 SARAM,1K x 16 OTP ROM;
片上8K x 16 Boot ROM,带有软件引导模式。
大容量的存储系统:
512K x 16 SRAM,用来运行程序;
256K x 16 FRAM,用来运行程序或者存储参数、定值;
1M x 16 Nor Flash,用来存储用户应用程序;
8K x 8 EEPROM,用来存储参数、定值和基本配置。
精准的模拟量输入和输出系统:
16路12位模数转换输入通道(带RC滤波功能,最快转换时间80ns);
单路12位数模转换通道(双输出模式:电流和电压,最快建立时间17ns)。
丰富的工业通讯系统:
1路422串口通讯,可用于人机交互;
1路485串口通讯,可用于工业通讯;
1路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Ethernet)通讯;
2路CAN2.0B通讯,方便用户组网。
详尽的人机交互功能:
图形点阵LCD接口;
3 x 3 矩阵按键;
8个发光二极管;
1个温度传感器,可测量监控板子所处的温度环境。
可靠的板级基件:
标准的实时时钟;
手工复位和看门狗;
高稳定度的供电系统。
极其丰富的功能扩展接口:
特殊功能引脚全部用GPIO引出(PWM&HRPWM&EQEP&ECAP),便于二次开发;
100PIN的CPLD,扩展了20个XIO脚,可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
配置有Micro SD卡座,方便用户进行海量数据存储和交换。
极强的用户亲和力设计:
丰富的系统工作姿态指示灯,实时显示系统的工作状态;
规范的程序调试接口,十分方便用户调试;
详尽的丝印层标注,板子的各种配置和使用一目了然。

通用控制平台软件模块:
功能模块        需求功能模块            实现状态        备注说明

基本功能模块    看门狗功能              Ok
                CPU定时器               Ok
                DMA通道功能             Ok
                LPM节能功能             Ok
                程序加密解密模块        Ok
                中断功能模块            Ok

串口通信模块    RS422串口功能模块       Ok
                RS485串口功能模块       Ok

I2C通信模块     EEPROM设备功能模块      Ok
                LM75功能模块            Ok
                RTC时钟功能功能         Ok

XINTF扩展接口模块
                SRAM功能模块            Ok
                FLASH功能模块           Ok
                ETH网卡功能模块         Ok
                DAC功能模块             Ok
                CPLD控制KEY按键         Ok
                CPLD扩展IO功能          Ok
                CPLD 扩展LCD功能        Ok
                CPLD 控制LED灯功能      Ok

XIO控制功能模块
                ADC模数转换功能         Ok
                PWM功能模块             Ok
                ECAP功能模块            Ok
                EQEP功能模块            Ok

网友A:
楼主是否方便教我

为什么不用oscillator,难道是为了节约成本?高精度PWM的时候,温度较室温差别大的时候,不用oscillator是否合适,我想不通是否还有其他工业上的考量,CRYSTAL是否在某些方面比oscillator强?楼主是否方便教我

ADC采样的布线布在电源旁边,ADC精度如何保证,ADC前置抗干扰做得再好也没用。

我水平有限,楼主是否方便教我。

楼主:
RE:

高精度PWM的时候,可以选择用高精度的Crystal。温度较室温差别大的时候,可以选择频率温度特性较为合适的Crystal,Oscillator有工作电压限制,而Crystal没有这个问题,另外相对来说,Oscillator会带入更多的电磁干扰。
我们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是做成通用演示平台,因此在一些器件的选型上选择的都是比较常用的。
ADC采样的布线和电源之间隔着扩展的GPIO线。板子本身是双面板,在ADC精度方面在布局布线时候没有特别加以考虑,如果对ADC精度有更高要求的话,可以考虑外扩更高精度的ADC,以及数字地和模拟地加以分割等措施。

项目开发的时候,很多设计都会根据需求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