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20参考电路的晶振不起振

楼主(2009-03-06):
   我是做zigbee的,用的TI的CC2520方案,PCB板也是参考的TI给的设计sw190,NDK晶振
   X_32.000/10/15/30/16
Crystal, 32.000MHz, NX3225SA, 10/15ppm, 16 pF  ! Temp range -30 - +85 deg C !
但找了很久TI推荐的晶振找不到,找到最接近的是CL=10pF的,原来TI给的参考负载电容是27pF,我按照公式计算CL=C1*C2/(C1+C2)+Ca;
算出Ca=CL-C1*C2/(C1+C2)=16-27/2=2.5pF,而反推C1new=(CL-Ca)*2=(10-2.5)*2=15pF,于是我用两个15pF电容代替原来的,然而不起振。
    不知各位大侠不什么好方法吗?我已经直接上NDK网站了,查了NX3225SA系列,最大都没有CL=16pF的,现在我买到的是CL=10pF,其他参数全部符合,我想用它替代,但似乎不起振,各位大侠我上面计算方法有问题吗?
    请给出一些参考意见,不胜感激之至!

网友A:
。。

如果我没记错:
晶振用大的电容容易起振,只是起振的比较慢。、
晶振用小电容不容易起振,所以请用大电容一点点试

利用辅助电容实现负载匹配

  (1)  当所选的晶振负载电容不是10pF时,可以采用增加辅助电容的方法提高或降低DS1302振荡器的电容性负载,使之与晶体所需的电容值匹配。如果已知晶体的负载电容为CI,若CI<6pF,则可以增加一个并联电容CS以产生所需的总负载电容CI,即CI=10pF+CS;若CI>6pF,则可以在晶体的一端增加一个串联电容CS,以产生所需的负载电容CI,即1/CI=1/6pF+1/CS,通过计算即可得出应增加的辅助电容大小。

  (2)  在使用前对晶体的负载电容并不知道的情况下,通过测定晶体振荡频率的方法可以确定该晶体的负载电容。

  对于晶体振荡器来说,其振荡频率与负载电容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DS1302使用的32000Hz晶振:当它工作于所要求的负载电容时,能较准确地产生32768Hz的频率;当它的负载电容小于10pF时,其振荡频率会正向偏移;当它的负载电容大于10pF时,其振荡频率就会负向偏移。因此,对于未知负载电容的晶体应首先采用实验的方法,在其两端加入辅助电容使晶体起振,然后用频率计测出振荡频率。若测得频率大于32000Hz,说明负载电容偏小;若测得频率小于32000Hz,说明负载电容偏大。对辅助电容逐步调整,最终使振荡频率尽可能接近32000Hz,则此时晶体端所接负载电容的总和就是适合该晶体的负载电容。

网友B:

增大电容值,应该更容易起振

网友C:
学习了,晶振跟电容有这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