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449的问题

楼主(2009-03-09):
PxSEL这个的作用书上都说是置位时选择外围模块功能,具体是指什么意思?很多例子都有如下的指令:P1SEL|=0x01   P1DIR|=0x01  那么他到底是怎么确定输出的是哪个模块的内容呢,怎么知道输出是ACLK、MCLK、或者SMCLK 还有定时器等模块的输出呢?搞不懂  谁能详细的说说啊,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没有人知道吗?

呵呵~

网友B:
发现好多人用430啊

网友A:
Re:

MSP430的I/O有很多是和内部模块的输入、输出是共用的,使用PxSEL和PxSEL2可以选择引脚是作为I/O 还是内部模块的输入和输出引脚,了解的多些要参照用户手册。

网友:
有些是默认的

比如你选择非IO功能后,假如这个脚有几种非IO功能,一般来说,你开了哪个,管脚就是哪个功能,看一下数据手册里面的IO口说明

网友C:
具体的芯片在不同的引脚位置上

网友D(2009-04-08):
具体的芯片在不同的引脚位置上 和程序初始化上 好好看下手

网友E(2010-09-18):
这些管脚都是复用管脚,看看数据手册上对应的管脚的定义就知道是什么外部模块功能了

网友F:
看datasheet吧,P1SEL|=0x01是选择复用功能:如是模拟端口还是数字端口,P1DIR|=0x01 是设置方向的。
具体还是看数据手册怎么说的

网友G:
数据手册还是很重要的,好好看看吧

网友H(2011-01-02):
管脚说明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