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上电芯片就很烫的话 估计是烧掉了

楼主(2009-03-09):
苦恼,使用的2812的过程中,如果一上电芯片就很烫的话 估计是烧掉了,请问斑竹,是否有其它应用的规则在内,有和注意的地方。或拜托问问TI工程师。谢谢!

网友A:
Re: 楼主是否单独检测过2812?

我的意思是,断开所有的外设,你的2812是否会发烫?

网友B:
是啊,可能是电路上其它地方出错了

网友C:
2楼说得很有道理,先单独测一下2812

网友D(2010-11-18):
我有一块片子烧掉了,就是一上电就很烫,都不敢摸

网友E:
短路了也可能发烫,不一定是烧坏了

网友F:
可能芯片接反了,以前发生过

网友G:
上电芯片就很烫的话 ,基本是坏灭了。
dSP还是比较脆弱的,焊接的时候温度要小心,不然很容易把片内FLASH烫坏。端口的不能上大于3.3V的电压,灌电流不能过大,在5V和3.3V混合的时候,信号线使用5V上拉时,上拉、下拉电阻不能小于10K.不然上电没多久基本毁灭。
仿真器跟目标板上电有上电次序。

网友H:
上电后芯片烫手肯定是烧了,把芯片拆下来,测试板子电源有无短路,如不短路,直接换个新的芯片试试。

网友I:
楼上说的那几种情况都有可以导致芯片烧坏。

网友J:
芯片有没有问题到底!

网友K(2011-01-02):
发烫也不一定烧了,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这种情况,以为烧了,结果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