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的问题 谢谢~~

楼主(2009-03-11):
msp430f449的一个程序,总出错,错误在中断服务程序那里,错误提示在最下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就是430的16个中断函数用C语言怎么写?

#include "msp430x44x.h"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FLL_CTL1|=SMCLKOFF+SELM_XT2;
  TACTL|=TASSEL_1+TACLR+TAIE+MC_1;
  P1DIR|=0x01;
  TACTL|=MC_2;
  _EINT();

  for(;;)
  {
    _BIS_SR(LPM3_bits);
    _NOP();
  }

}

/*下面这些出错:*/

#pragma vector=TIMERA_VECTOR  //该行为22行
_interrupt void Timer_A()
{
  switch(TAIV)
  {
  case 2: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P1OUT^=0x01;break;
  }
}

错误说明:

Error[Pe077]: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  23
Warning[Pe609]: this kind of pragma may not be used here 22
Error[Pe065]: expected a ";"  23
Warning[Pe001]: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31
Warning[Pe012]: parsing restarts here after previous syntax error  31

网友A:
case后面貌似应该是:而不是;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啊

不是这个原因啊 改了还有错 和没改之前都是同样的错误

网友B:
应该是什么东西没有定义好

网友C:
31行在哪里呀?

网友D:
能多给几行程序就好

网友C:
Re:是一些定义和书写的错误。

网友E:
请麻烦参考ti网站的例子,就完全可以了

网友E:
看看ti网站的例子

网友F:
把每个例子运行一下 阅读投你会进步很快的

网友B:
错不一定在这几行里,可能是寄存器参数没设好

网友G:
上网搜一下呗。

网友B(2009-04-11):
这种错误也能上网搜

网友(2010-04-14):
好像是__interrupt,前面有两个_
然后是TIMERA_VECTOR  ,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的吧,要么TIMERA0_VECTOR ,要么是TIMERA1_VECTOR

网友H:
嗯,楼上有道理

网友I:
15楼看得仔细啊。。

网友J(2010-08-22):
timerA有两个中断向量,你这写法不对吧

网友K:
这么会有两个中断向量的,复杂啊!

网友L:
中断向量可以到430的头文件中找  那里有所有的中断相量

网友M:
数据手册里就有各个中断向量呀,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N:
语法错误

网友O(2014-08-22):
interrupt前面是2个下划线,——interru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