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问TL494经典正激双端推挽电路的一些元件作用,见附图

楼主(2009-03-11):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我打印了你的图,研究了一下

v5控制死区的,电压低少拉低四脚 加大了死区,电压高, 减小了死区,所以没有直接过压保护. 过流保护是从J1 J2D  电流取样 操作的.

网友B:
就是过压保护的,防止反馈失控时输出过高的双重保护

楼主:
哦,知道了,谢啦

网友C(2013-07-16):
有没有一个微笑步骤啊?常用的工业开关电源,就是没有输出,300伏直流有,启动电阻没有开路,负载开路,指示灯不亮。

网友D:
学习学习   这个开关电源还是比较复杂的   楼主   谢谢你   需要好好学一学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