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在光耦中,为什么经常与TL431配合使用.TL431主要起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3-12):
Re:一般情况

一般情况下,TL431可能作为一个比较基准,与通过光藕合采集到的反馈信号做一个比较确定是否输出PWM信号.

建议楼主贴图来看看,呵呵

网友B:
与TL431配合主要是稳压用

与TL431配合主要是稳压用,经常如下图应用,
当电源电压升高后,经R5,R6分压后在U3的R端的
电压升高,R端电压的升高引起U3的C端电压降低,
这样U2的发光管导通增加,隔离后调整开关电源的
脉宽,使电压达到设定值.

网友C:
呵呵,LS正解

就是电压控制的开关

楼主:
那如果不用TL431,直接加电压使二极管导通可以吗?谢谢!

网友B:
哪个二极管?光偶的?那你的输出电压只有1-2V.

网友C:
没有放大的话变化很慢,门限也不准确

楼主:
串联一个电阻行不行

我只用pc817做反馈,没有用431,就是在发光二极管端串联电阻,电流大概是2ma以下.三极管这边也串联电阻取电压信号.

反馈温漂厉害,输出12v,有0.2v的温漂,也就是上电后输出电压慢慢网上涨0.2v
.郁闷的不行,

要是直接用电阻分压取样,不做隔离,输出电压还是挺稳的.

你有没有好的办法啊,谢谢.

网友B:
这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