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收不到数据

楼主(2009-03-11):
TMS320F2801,用的是系统的loopback自循环模式例程,只能发出数据,收不到,请问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串口线有问题,我用USB转串口就经常出现类是

网友B:
Re:有没有测过?

TI网上有给这方面的例程,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测过?

网友C:
用一下其他的串口程序看一下是不是设备的问题

网友D(2009-09-25):
我用的也是USB转的,但是在与成熟产品通信时没发生问题,到了开发板上数据就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