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教:UC3875的死去时间如何设置

楼主(2009-03-13):
请问各位大虾
有的书上给的公式是与电阻有关的
有的书上说与电阻与电容有关
小弟不知道到底是与什么有关
具体的公式又是什么
如果与电容没有关系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并联电容呢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死去的时间就是去世的时间

因此:将UC3875的死去时间设置为它的去世的时间就行了。

网友B:
我也在用UC3875

我看德州的DATA SHEET上,死区时间只与电阻有关.死区时间为6.25pS*R/2.4.(pS为10的-12次方秒).
电容可能是滤除高频干扰的(我猜的),从原理图上看,调节死区时间只是通过电阻来调节恒流源电流的,看着与电容没有什么关系.
我做的是20KHz-100KHz的超声电源,用了uc3875,死区电阻为47K电容为103死区时间为1.3微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