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TL494驱动IR2110做全桥,切换频率100K

楼主(2009-03-13):
用TL494驱动IR2110做全桥,切换频率100K

关于所有的Vgs波形
在我还没把上臂的D端接在一起和下端的S端接在一起的时候
测试Vgs的波形很好·

把上臂的D端接在一起和下端的S端接在一起时Vgs的电压会有一突起电压

请问~有何改善方**?

谢谢指教了

网友A:
驱动MOS管的电路是怎么做的,有没有电路图呀,发贴支持一下.

楼主:
驱动部份电路图

楼主:
上面电路都接好了~~

首先以确认过四个Vgs的波形都是对的^^

但
ch1和ch2是下臂两个Vgs
ch3和ch4是下臂两个Vds

为何下两臂Vds波形(红色框框那段)
波形是乎不正确
Vds没有和Vgs反向呢??

网友A:
脑子不够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