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关TL431的取样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3-14):
(无正文)

楼主:
貌似我发重了,网络不好使

网友A:
发了两个一样的

网友A:
TL431的阀值电压是2.5V

首先先确定阀值的分流电阻(对地的电阻)一般为1-10K
计算公式为;目标电压减2.5V再除以2.5V再乘以阀值分流电阻就等于目标电压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