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44不恒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15):
(无正文)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RE:

如果没有辅助输出电流控制回路的话,单独的初级电流蜂值控制,是无法做到恒流输出的,只能做到恒功率.如果你输出负载一定或者输出电压一定,即可通过电压前馈来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