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个电压锁存芯片

楼主(2009-03-16):
本人对芯片不熟悉,想请问下有没有一种电压保持芯片,就是输入在0-5V,当没有输入后,芯片能持续向外提供上一次的输入电压。能否提供个芯片号,谢!

网友A:
模拟量锁存??

没听过这样的芯片。。。

LZ可以弄个A/D转换成数字信号再锁存,哈哈~~

网友B:
峰值保持电路

网友C:
要保持多上时间啊?

网友D:
有一个大电容不可以吗

网友A:
我看LZ是要带负载,电容怕是搞不定

网友A:
LZ参考一下下面的帖子

http://www.sydzdiy.com/article/other/0592820363438547_65861.html

网友E:
哈哈,mac兄,好久不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