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接蜂鸣器

楼主(2009-03-16):
请教一下蜂鸣器的接法。

下面的电路很简单,通过控制三极管基极来控制蜂鸣器通路的开或关。我对蜂鸣器不是很了解,不过蜂鸣器的内阻看似很小(电感而已),这样工作不会电流过大导致烧坏三极管么?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接法,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嘿嘿,自己找一下蜂鸣器的手册的,很容易就会了

楼主:
再有

I/O口给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时,蜂鸣器里面的电感放电不会对三极管有影响么?要不要像继电器一样加一个反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