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3845如何改变电路才能直接用UC3842代换?

楼主(2009-03-19):
现修一台大电流充电器,(12V10A),原电路是UC3845P,已内部短路烧坏,现无法得到UC3845P,而直接用UC3842P代用后,出现7脚的电压在12到16V波动,8脚的电压只有脉冲,14V的输出端只有3V左右的电压,无法启动,现应如何办才好?谢谢!!!
电路是经典的应用电路,2脚接地,通过1脚和4脚的对地光耦器件实现电压控制和开关机

网友A:
告诉你祖传秘方,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不用改电路!!
拿个小号磨刀石,注意,很小的那种,大的不好用,切记。
将IC上的UC3842的“2”字轻轻擦掉,千万不要擦掉别的字,一定要小心。
拿画规(就是带很尖的合金头,可以在铁上面划线的那种),在“2”那个位置写一个整齐、清晰的“5”字。
现在就可以不改电路,直接把改好的IC当3845使用了!!!!

网友B:
哈哈,程序匠神,你真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