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教关于BQ2060的几个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9-03-20):
我是用这个芯片做电量检测,但是用于传感器节点,之前也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内容,在设计的过程中出现了如下的一些问题,想让高手们指点一二:
1,BQ2060需要接一个EV2200接口板使用,那芯片工作的时候要一直连接EV2200么?因为是传感器节点使用,我们希望他可以脱离PC机
2,用软件写EEPROM时有剩余电压警告这项,不知道这个芯片在电池电压低于这个门限时会有什么反映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用SMBus或HDQ16即可通讯,和EV2200接口板无关~~~

网友B(2013-12-12):
1,BQ2060需要接一个EV2200接口板使用,那芯片工作的时候要一直连接EV2200么?因为是传感器节点使用,我们希望他可以脱离PC机

R:EV2200只是一个通讯接口转换器,将芯片级的接口转换为PC机器可以识别的USB接口,这样才方便在PC机端使用BQEVSW或类似开发软件。

BQEVSW软件是TI为了方便客户开发BQ2060这样gas gauge芯片免费提供的一个开发软件,对于初次开发gas gauge芯片的客户,BQevsw软件提供了一个可识的开发界面,使得开发工作更加简单直观。在开发完成以后,BQ2060会直接与你的处理器(即需要接受剩余电量等信息的上位机)直接通过i2c或SMBus接口通讯,此时就不用EV2200了。
2,用软件写EEPROM时有剩余电压警告这项,不知道这个芯片在电池电压低于这个门限时会有什么反映么?

R:BQ2060有剩余电量报警,这个信号发给上位机,接到信号以后,上位机开始保存资料和停止外部驱动等做相应的关机准备,避免突然掉电后上位机需要保存的当前资料丢失。